二温区bga返修台下部预热多少度

楼主(2023-02-01):
小黄鱼里面的二温区bga返修机器,这个底部预热调成160度,板子上的固态电容会不会炸

网友:
哪个老哥给指点一下

网友A:
160度到PCB板上也就100度左右,这温度电容会爆?那还上什么BGA

网友:
跟我的机器一样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160度到PCB板上也就100度左右,这温度电容会爆?那还上什么BGA

我之前玩土炮的,就真的炸过一次,到板子上的温度是125,直接炸了一个

网友:
老哥底部温区调成的多少度的

网友B:
三温区是标配啊,你这个是2温区的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三温区是标配啊,你这个是2温区的。

不修新板子CPU,不修笔记本,就是修老主板,厚一点,二温区可以的,我是搞硬件开发的,可以改成三温区,就是不知道曲线