龙威 PS-303DM 龙威PS-305DM稳压电源维修

楼主(2023-02-01):
龙威 PS-303DM 龙威PS-305DM稳压电源这两个型号基本没什么差别

一台无显示的,显示板上的7805损坏
十几台开机后电压慢慢上升到30几V的,一般为调整电压的或者电流10K电位器老化或者开路。
几台开机电压为48几伏的无法调整,有D880-Y(有些D313型号)旁边的Q104三极1815损坏,有一台JR63RA损坏的(有些机是JR71),一台为7915稳压管损坏,一台为2N3055损坏(有些是NJ21194型号管)。
另外要注意装板时小心元件碰变压地有可能是7915的外壳碰的,否则可能变为输出25V-30v左右的电压的现象。

网友A(2023-04-25):
求楼主协助,我有台龙威开机后电压会慢慢降低,大概每分钟降低0.1v。降低0.5v后就稳定了。短时关机重开是稳定的,间隔几小时后再开就又开始降低。电流,电压1k,10k的电位器都换过,故障依旧。查资料说可能电容漏电,但是不知道查哪里的电容,怎么判断。手上有万用表。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求楼主协助,我有台龙威开机后电压会慢慢降低,大概每分钟降低0.1v。降低0.5v后就稳定了。短时关机重开是稳 ...

先弄清楚是面板电压表的问题,还是电源部分的问题。测下输出端的电压,如果输出端电压是稳定的,那就是面板电压表有问题,可以尝试更换基准电容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先弄清楚是面板电压表的问题,还是电源部分的问题。测下输出端的电压,如果输出端电压是稳定的,那就是面 ...

感谢回复,根据您的思路,一路从表头电压向前测各电容的电压变化。一直到取样电压附近的电容都是在慢慢下降,每1-3秒降低0.01v。高压电容都是稳定或者很小范围变化。 只有低压部分。其中有3颗电容在一起,好像是2颗160v 47uf和1颗470fu的在降低,旁边有颗小点的160v 1uf的电压相应在增加。 我后续是替换这些电容还是如何进一步确认哪里的问题?
图上红色标的电压慢慢降低,绿色标的慢慢上升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