这是那个大哥修的,解释一下呢

楼主(2023-02-01):
闲鱼上高价收了一个小米161301,我业余的不会修,买来玩玩
卖家说是拿维修站说是主板坏了修不起
我测了一下,没短路,只是充电口5v没升压
那么问题来了,cpu对地005没有短路吧,你撬电感烧机?还把芯片烧炸了,这个是哈芯片呢

网友:
一不小心电流调大了(小了烧不开),直接烧爆了,看来是芯片本来就坏了吧(不过电压调得过高也会吧)

网友A:
这个应该是复合mos管吧,烧坏了,怎么坏的就不清楚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这个应该是复合mos管吧,烧坏了,怎么坏的就不清楚了

电感只有一边被焊过,很明显是撬开,那为什么要撬开呢?肯定是烧机啊,这个芯片没有被焊过 ,所以可以肯定是烧机烧炸了。
我想问问这老哥那里招人不,我想去

网友:
高手操刀的。

网友:
无法判断CPU是否OK,005要看你用什么万用表测量了,有的万用表,短接表笔压根就不为零有底数,用这种表,就很难判断显卡或者CPU是否真正坏

网友:
这个是7代还是8代U?

网友:
我也卖过一台小米笔记本AIR 12

网友:
那个是CPU坏了 1.05V短路了

网友:
DRMOS
整合驱动芯片和mos

网友:
也许芯片本来就烧了,人家翘电感,只是为了确定后级有无短路

网友B:
这操作应该是没问题的~估计是撬开电感,测量到后级的东西短路了,放弃了,这芯片应该是后级短路烧的,不是维修造成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这操作应该是没问题的~估计是撬开电感,测量到后级的东西短路了,放弃了,这芯片应该是后级短路烧的,不是维修造成的

I agree with you

网友:
后面短路严重,炸mos管是常见现象,焊开电感也是常用的判断短路点的好方法,都很正常。

网友:
估计是要确定短路位置~~~

网友:
005问题不大  不过这种炸mos的cpu坏的概率很高的

网友C:
不短路也不一定就好啊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不短路也不一定就好啊

如果是你,看到芯片已经炸了还会把电感撬开?不是先把芯片拆掉?

网友:
没有图子吗?找图子查一下电路看看~!

网友:
收来玩玩可以

网友D:
真的只能玩玩了              哈哈

网友:
这个本来就烧了,烧机不会烧drmos

网友:
你要知道,外面很多三把斧,见多就不怪

网友:
翘起,测到cpu烧了,那就没救了呗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真的只能玩玩了              哈哈

呵呵,我已经测试过了,cpu没坏,芯片在路上,等着瞧

网友:
我修过的,哈哈

网友:
没说错吧,你把芯片烧炸了,其实别人只是边上一个电容坏了而已