主板显卡常见故障代码及维修流程,看完你就是维修大师!

楼主(2023-02-01):
史上最全的诊断卡故障代码大全,帮你迅速定位故障点,轻松变身维修大神。

网友:
先说一些临床常见症状。华硕主板跑D0 98 C5 卡50,检查IO 南桥旁边所有的822排阻。4F-78反复跳变,是主板bios的MAC地址丢失,要重新刷写bios修复MAC地址。开机卡B2,屏幕左上角小横杠,网卡坏。22 5A 63 72 00 23是cpu坏。跑码卡18是刷错bios或该bios不支持这个cpu. 开机响9声,刷bios。0-66 B1内存坏。 B2 D6 A0显卡供电故障。03 04 08 09 55内存 18 4F 00  55刷BIOS 华擎主板卡63是核显坏。04 96刷显卡bios  跑马卡55分三种情况:内存 bios 南桥

网友:
有什么遗漏的大师继续补充

网友:
祝大师们新的一年财源广进,发财的大道条条到你家。

网友:
最后有惊喜一些大师经常修到掉头发的活。维修大师们轻易不教的绝活。1:主板只能用2G内存,只要是2G的内存随便用都没问题。但是换成单条4G就不亮。这种很多是Cpu底座虚焊。这种换cpu底座或者加焊也可以。 2:主板能开机,能进bios,但是一进系统界面的四叶草图标就卡死自动关机或者定时关机,这种很多大师修了两个星期才找到问题。一旦出现卡死定时关机不进系统的都和网卡周边的小电阻有关。千万别走弯路。这种如果方向错了你会修到怀疑人生。 3:主板一插电源无需出发自动开机,必须拔电源才能关机。这种换Io或IO周边仔细找找会有惊喜。

网友:
诊断卡不同,代码就不一定相同,还有现在很多主板已经没有pci插槽了。

网友:
没接触过主板 但是呢   来大神 主业踩一踩 沾沾大神气息