ob2269cp的3脚vin启动电压是0.2v。。

楼主(2023-02-01):
如题,3脚通过2个串联的1.5m电阻直到3脚,正常电压是20v左右吧,它这个3脚的测量电压是通过2个启动电阻分压来的还是通过芯片内部转的。我把ob2269cp拿掉以后测量电路板上的3脚是200多vdc。。有点懵。。我这个是可调电源,不小心反接了锂电池,没输出了

网友A:
7脚是通过副电源供电的15v电压,拿掉2269测量有15v,装上2269就是2v,现在也不敢确定是不是2269坏了,现在就想知道3脚的启动电压是内部转的还是通过启动电阻分压来的,3脚拿掉2269以后测量是200多v,装上测量是0.5v。。有大神晓得吗?

网友:
测下后级有无短路,开关管有无击穿,电流检测电阻有无问题等,要是没问题,3脚有200多V,可能OB2269坏了

网友:
好像是副电源管理芯片,3脚应该是200v由内部电路转换成此芯片的供电,具体哪个脚可以测一下就知道。芯片坏了,更换芯片前,取下芯片,然后周边电路都要测一下,特别是二级管三级管,有些保险电阻也要测,外观好,可能内部已裂。

网友:
这芯片,二脚应该是接地,四脚是反馈引脚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7脚是通过副电源供电的15v电压,拿掉2269测量有15v,装上2269就是2v,现在也不敢确定是不是2269坏了,现在就想知道3脚的启动电压是内部转的还是通过启动电阻分压来的,3脚拿掉2269以后测量是200多v,装上测量是0.5v。。有大神晓得吗?

这芯片,二脚应该是接地,四脚应该是反馈引脚,正常电压在1.6v到2.5v之间

网友:
就是这个意思,如果是内部转换来的话。。应该就是芯片坏了。。副电源的15v到芯片7脚也变成2v了,拿掉芯片量就是15v。。。等我代换一下芯片试试,感谢各位回复