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系统故障]
联想笔记本忘记pin密码 进不了系统 怎么解开

楼主(2023-02-01):
联想E590笔记本忘记 pin密码 进不了系统 怎么解开 邮箱也不记得的

网友:
重做系统不就行了?

网友:
可以用pojie密码的软件。使用本地密码。

网友:
进PE,用密码管理工具修改一下不就行了

网友:
可以用pojie密码的软件

网友:
他说的应该是bios密码

网友:
可以用微软账号登陆微软官网看看能不能找回

网友:
pin不好解除我之前只能装系统

网友(2023-04-08):
PIN密码我也没解开,怎么解,进PE用密码管理工具改了一样进不去