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飞利浦]
飞利浦22寸的显示器,型号是MWEI220T不通电,拔屏线通电

楼主(2023-02-01):
飞利浦22寸的显示器,型号是MWEI220T,屏的型号是M216H1-L01。拿来时接220V不通电,立马拆机测量各电压均正常,在不接p屏线情况下,电源指示灯亮了,心想难道是虚焊屏的电路短路了,仔细检查了也没有发现有短路的点,在不装屏线的情况下驱动板给屏供电5V正常,插上屏线又不通电了 ,驱动板5v跳一跳的,屏已经判断是好了,目前怀疑是电源板的问题,可也没有看到哪里有问题啊,只有上论坛求助了,看看有没有那位大哥有遇到这样的问题了的,给小弟说下,先谢谢了,

网友:
要是屏确定没问题,就是电源板的问题,电源带负载能力差,以前修过这个问题忘记换啥了。首先把驱动板相关5V的电解电容换了看看,还不行就是电源输出5V的电容也换了,一般会好,再不好就不好说了。

网友A:
可以确定是电源板问题,电源板带负载能力差,也就差那么一点点。对于电源,首先检查400V电容两端电压正常不?再观察+5V滤波电容是不是鼓包了?

网友B:
换掉5v电压的滤波电容.不行就换启动芯片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换掉5v电压的滤波电容.不行就换启动芯片

加了2个电容上去好了,不过显示的时候有波纹,一会就正常了,估计还是电容不行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可以确定是电源板问题,电源板带负载能力差,也就差那么一点点。对于电源,首先检查400V电容两端电压正常不 ...

机器用少哦,不过年限比较久了,电容质量量下降了,换了就可以了。

网友:
这个不排除是屏短路造成的

网友:
不一定是电源板。驱动板也有可能。通用板代换一下看看吧。

网友:
驱动板,电源板上的滤波电容都换掉看看

网友:
新手看看学习一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