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暗影精灵主板LA-H462P上CPU旁边IC型号

楼主(2023-02-01):
向各位网友 求助,手上一台暗影精灵CPU旁边有一个IC烧糊了,看不清型号,如果手上有一样的 在修,请拍个型号告之,感谢!

网友:
我记得这个型号可以参考H492来修,大部分相同,只是CPU的几路供电时序有所不同,年前刚修这台机子。

网友(点评):
焊盘烧糊了,CPU挂了

网友:
我有这个,明天给你看

网友:
复合mod管 找个大小 角位一样的就行

网友:
第一排B09,第二排A03;与PQM1型号相同。

网友(点评):
是的,B09A03

网友:
现在 只有CPU供电这边一烧,多半CPU 也挂了

网友:
EMB09A03VP
Dual mosfet

网友:
这个还修个屁,U挂了

网友(点评):
确实挂了

网友:
cpu 的核心供电,估计挂cpu 了

网友:
CPU估计没得搞了。

网友:
准备换CPU了

网友:
cpu挂了,报换u价格

网友:
cpu坏了,板换u价格就对了

网友:
CPU旁边的供电芯片烧大概率U也会挂了

网友:
没有点位图吗?

网友:
1月份也修一台,一样故障,U挂了。换复合管后跑电流1.2A不动,换U解决