V星MS-7C37 VER:1.3 内存槽位置贴片电容应该买多大的

楼主(2023-02-01):
内存槽3 4之间掉了一个贴片电容不知道是啥规格的
如图 红色圈起来的那个位置

网友A:
2.2UF 6.3V,需要图纸点位下方有联系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2.2UF 6.3V,需要图纸点位下方有联系

谢谢老哥  其他电路没有问题应该不用图纸了吧  我就是这个电容掉了

网友:
规格应该买多大的呀

网友C:
这个需要查看图纸

网友D:
引用 网友B:
谢谢老哥  其他电路没有问题应该不用图纸了吧  我就是这个电容掉了

不要信他,掉的那个是电阻不是电容,电阻在主板的标识是R67,电阻是1K的,规格是0402

网友B:
引用 网友D:
不要信他,掉的那个是电阻不是电容,电阻在主板的标识是R67,电阻是1K的,规格是0402

我还需要买个图纸吗 老哥  我也不知道这个掉的是个啥   掉了之后3 4内存槽就不能用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这个需要查看图纸

没找到图纸老哥

网友D:
引用 网友B:
我还需要买个图纸吗 老哥  我也不知道这个掉的是个啥   掉了之后3 4内存槽就不能用了

你搞不定的。看你样子不是维修人员。找维修店去修吧。图纸也要钱的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你搞不定的。看你样子不是维修人员。找维修店去修吧。图纸也要钱的。

本来是这个东西虚焊了  然后我用烙铁加焊好了  用了两天又虚焊了  然后我用镊子没夹住掉了  找不到了  所以想问问是什么规格型号的  我买个焊上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你搞不定的。看你样子不是维修人员。找维修店去修吧。图纸也要钱的。

图纸咸鱼有卖的  太贵了我没买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你搞不定的。看你样子不是维修人员。找维修店去修吧。图纸也要钱的。

老哥你这有图纸吗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不要信他,掉的那个是电阻不是电容,电阻在主板的标识是R67,电阻是1K的,规格是0402

确实是个电阻,看上传的图以为是第三个零件,第三个才是电容。

网友:
1.1K 0402不用谢

网友E:
这样的电容我都是找一样大小的装上就好了,不容考虑容量。不知道我说的对不对。

网友B:
我买的1k的能行吗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这样的电容我都是找一样大小的装上就好了,不容考虑容量。不知道我说的对不对。

按理说是可以的但是我找不到同样大小的 因为原来的掉了不知道多大的

网友D:
引用 网友B:
我买的1k的能行吗

不要信他,这个主板装的电阻本身就是1K的。

网友F:
引用 网友B:
我买的1k的能行吗

最好原值代换这个是内存VTT的基准1K上去分压会少0.03V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不要信他,这个主板装的电阻本身就是1K的。

我晕了老哥那个老哥说的是1.1的

网友B:
引用 网友F:
最好原值代换这个是内存VTT的基准1K上去分压会少0.03V

我也搞不清是1.0还是1.1的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我也搞不清是1.0还是1.1的了

不用太纠结能用就行

网友:
我买的1还没到 到了试试