学生新手请教下,显卡12VPCIE二极管值只有100多,哪里问题呢

楼主(2023-02-01):
现在练手,捡了块短路的R7 360,测量6P阻值正常500多,  PCIE 12V有200多,然后上机, APW8713管理芯片烧糊了,再测12V PCIE 只有100多,
这个时候换个电源管理芯片就行了?

一般正常12V 是500多,问下200多,现在100多是什么原因呢?

请教各位老师

网友:
先把烧坏的拆下来看看有没有短路我也是新手

网友:
有短路了吧  低电压烧鸡试试

网友:
12V相连的芯片、供电MOS管还有损坏的。

网友A:
这个时候换个电源管理芯片就行了?
怎么可能,维修哪有那么简单,坏啥换啥就好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这个时候换个电源管理芯片就行了?
怎么可能,维修哪有那么简单,坏啥换啥就好了

不好意思哦, 拆下后阻值恢复500多了,换个好的就行了,显卡已经复活

网友:
这个算是捡到漏了

网友:
mos短l路的12v必是0,12V有阻值100多的是相关的芯片坏。你以后修多了就有经验了。12V如果是直接为零的那种核心大概率坏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