昂达H81M ver5.0主板触发立马掉电

楼主(2023-02-01):
昂达H81M ver5.0主板触发掉电,卸下CPU就可以触发不掉电,装上CPU就会触发立马掉电,量了CPU供电,桥供电 总线供电 内存供电都正常,没有思绪了,有哪位大神知道哪里问题吗?

网友:
当然是先刷BIOS,另外你没说时钟、复位情况。

网友:
按照时序一个一个来

网友(2023-06-13):
刷个程序试试吧     陷软后易

网友:
触发立马掉电不好修,