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系统故障]
Surface GO出现“No Bootable Device”怎么办?

楼主(2023-02-02):
近期有很多小伙伴们的Surface Go黑屏不能正常开机了,按了开机电源键之后屏幕上出现一句“No Bootable Device”的英文提示,什么意思呢?那就是字面意思:“没有可引导启动的设备”,没有系统引导的程序或设备,更直接的告诉你就是没有找到磁盘。故障问题产生原因
首先分析问的的产品原因,也是防着你再次入坑,Surface GO的机主用户一定要认真看,特别是低配版(4GB内存+64GB硬盘)看了后千万要管住手,切忌手痒乱点系统更新……
作为资深的Surface维修工程师,在过去两个月时间里接修了“No Bootable Device”故障的150多台小GO仔,对其中100位主机用户做了故障发生情况沟通后,在此向大家做个总结汇报:
1、电脑在发生此故障前,这100位受访主机有近80位明确的告诉的情况是:系统更新,重启失败就出显"No Bootable Device"的提示了,关机再开机还是这样;
2、也有少部分用户返馈是,由于系统重启过程时间等候太久,强制关机后出现的的此故障,还有极少的用户是在重启系统过程中拔掉电源或电量不足关机后,再开机出现的“No Bootable Device”。
3、这个“No Bootable Device”奇怪故障产生的原因已经呼之欲出了,这就是系统更新所产生的机器故障,按理来说这个真该微软公司负责,你看软件系统是他家的,硬件也是他家出的,而且软件系统更新时还没有用户还没有选择权利和风险提示(突发灵感提出一个不成熟的观点,咱们是不是可以组团向微软公司索赔啊?希望看到此文的律师朋友给个建议)。
4、到底此故障是什么呢?百度一下,问题和答案一大堆,可是都不十分准确,就连专业维修论坛上都有大把的维修技师在发贴救助。其实故障很简单,就是Surface Go专用的固件UEFI(迹或叫BIOS)更新失败,固件文件被损坏,导致硬盘的驱动丢失。
5、此“No Bootable Device”故障多发生于Surface go低配版64GB的eMMC硬盘上,Surface的其它机器包括GO的高配机型基本上不会出现这个故障,除了这个小GO仔之外,配置eMMC硬盘的平板电脑和低端的上网本电脑也会出现此类故障,总结起来说,配置eMMC硬盘的电脑都可能会出现“No Bootable Device”故障。
解决方法:

  • 使用8G优盘,格式化为FAT32格式,下载附件文件,将文件解压放在U盘根目录下
  • 将 USB 驱动器插入 Surface 的 USB-C 端口。 如果使用的 USB 驱动器具有 USB-A 连接器,则需要 USB-A 到 USB-C 适配器。
  • 按住 Surface 上的下卷按钮。 执行此操作时,请按下并释放电源按钮。
  • Microsoft 徽标显示在屏幕上。 继续按住调低音量按钮。
  • 在屏幕上看到“我们安装系统更新时请等待”消息后,请释放下卷按钮。 让 Surface 保持开启状态,直到过程完成后才触摸它。
  • 屏幕将短暂空白,然后“请等待,而我们安装系统更新”的消息将重新出现与蓝色进度栏。
  • 完成此过程后,Surface 将重新启动,Windows 将自动启动。
  • 从设备中删除 USB 驱动器。
  • 等待如图所示,自动重启后即可使用。

https://support.microsoft.com/zh ... 4-aad1-6d7db2642a9b

网友A:
先进PE修复一下,不行就重装系统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先进PE修复一下,不行就重装系统

PE修复不行的,