华为笔记本KLVD-WFE9屏幕拆解

楼主(2023-02-02):
华为笔记本KLVD-WFE9外屏裂导致触摸不能用,鼠标也不能用了,更换全新屏幕,拆屏的步骤分享出来,大家遇到了可以参考一下

这个缝隙是卡扣的,撬开之后另一边是双面胶固定的,慢慢拆这个屏轴护条就拿下来了

左右两侧先拆下屏轴,装饰塑料片,能看到有双面胶,慢慢斜着拉,我以为是上下垂直的,结果拆开始左右平行的,第一条拉断了

现在还不能把屏幕拿下来,周围还有一圈双面胶,拆解过程就不详细说了,表达不好,大致的流程说一下就行了

码字不易不喜勿喷,谢谢大家支持,祝大家新年发大财

网友A:
幸亏屏坏换屏,如果换屏线或A壳拉断必须的加热拆,否则风险很大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幸亏屏坏换屏,如果换屏线或A壳拉断必须的加热拆,否则风险很大

后背胶设计的不好

网友:
他设计又不是给你私修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