uP1618A无cpu供电

楼主(2023-02-02):
x79h61芯片组,测量各电感电压除了cpu全部正常,没有电路图无法测量PWM芯片所需条件。目前pcie第十脚3.3正常,也能正常触发,但好像装不装cpu和有没有cpu供电都能触发,南桥也有温度,正常情况装显卡风扇会转,现在装上除了刚触发时会动一下马上停转,不知道从何下手了,望大神提供思路(业余爱好,想尝试修下

网友A:
或者哪位大神有uP1618A引脚定义也行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或者哪位大神有uP1618A引脚定义也行

本论坛就有,不行就百度下 很多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本论坛就有,不行就百度下 很多的

找了好多,,没找到。。要不就模糊不清

网友:
UP1618 给你吧

网友:
要先有1.8v