戴尔笔记本电脑7567 蓝屏ACPI-BIOS错误

楼主(2023-02-02):
戴尔笔记本电脑7567 u盘装系统蓝屏提示 ACPI-BIOS错误 主板pl900芯片烧坏 换掉测试不短路 装机测试OK

网友:
测试图忘了拍

网友:
CPU供电吗  如果是的话CPU没烧真是人品好

网友:
人品爆表,这样都没有挂

网友:
显卡挂了,建议更换显卡

网友:
U竟然没死?

网友:
不就是扣电容吗

网友:
肉眼可见故障

网友:
中医手法 望 闻

网友:
希望是通病,以后碰到就好修了。

网友:
我这几天都在修这个机子,打显卡驱动蓝屏、供电正常,显卡软件扫描都报错、明天干显存