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surface]
surface Pro7 0.3掉电,surfacelaptop3有时不认硬盘,换CPU两例

楼主(2023-02-02):
接修网友寄来的一个surface Pro7,来的时候现象是亮LOGO就灭。

拆机发现电流上到0.3A左右掉电。

所有主供电,包括CPU供电都有了,于是先刷了个BIOS,结果依旧掉电,加焊CPU依旧如此。于是决定换CPU:

新的CPU已经换上去了:

处理一下CPU周边的焊油,并换上高导热硅脂:

已经亮机了,这个CPU已经换了很多了,一般都是一把过,直接装起来等客户给硬盘锁密码:

接修网友寄来的一台surface laptop3,故障现象是有时识别不到硬盘,能识别到的时候,用的时候经常蓝屏,硬盘拿到我们机器上测试没有问题,用我们的测试硬盘装到客户机器测试也是同样现象:

机器内景图:

于是决定换CPU:

这laptop3的CPU周边用的是很硬的黑胶,刮起来不太好搞,这是除了一个角的时候拍了张图:

由于昨天休息了一天,昨天下班前把CPU拿下来后,主板放在BGA上就走了,昨天晚上同事跟我说客户着急,他自己把CPU装上去了,那就只能进系统看了:

至此两台surface换CPU维修结束,两台机器都是10代I5的CPU……

网友A:
楼主的换cpu技术,我想学习学习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楼主的换cpu技术,我想学习学习

哈哈,饼哥你在逗我玩,有换翻车的案例要不要学:前几天收了个A2159的板子0.3掉电,换了3个CPU了,两个ID板拆的U花屏,但现象不一样。换了另一家买的没短路,但直接上不起来电,两千多进去了,板子还在后面躺着,等新的CPU……

网友:
过来加个分,顺便凑个热闹,这种大工程,做好需要很厉害的手工呀