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海信]
H50E3A电视

楼主(2023-02-02):
海信H50E3A  16G电视开机亮LOGO就灭了维修
全网搜索都无此案例 (此机生产时间2020.7)保修期还修不到。佷多人会认为不就灯条坏,那就大错了。我今天就是犯这错误,才把案例公布。

网友:
此机LED供电与其它机有点不同,待机时有130V开机后根据灯条自动调整为100V左右。控制电路采用新芯片,没有时间去跟电路,靠经验把开关管电流取样电阻R729 .R728.R727.R730.R731直接取下二个(阻值4R7).重新开机常亮了。烤机一会关机,却摸 到灯条滤波电容C956.C955发热厉害。外观看不出损坏,更换电容,再补焊一个R729,至此电视烤机一切正常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