华硕飞行堡垒蓝屏故障

楼主(2023-02-02):
飞行堡垒7 机子现在只能关机充电。插电源就蓝屏死机。发现插电源的时候机子的硬盘灯就不亮了   固态硬盘检测又是好的。能关机充电。用电池能正常使用。插电源立马蓝屏死机。

在小县城里面找了几家修理店都没有搞定。
电源适配器检测过是正常的电压。但县城的维修店没有类似的电源适配器更换试过。
下面图片是插电源的蓝屏代码

网友A:
用电池可以,用电源不行蓝屏的,CPU坏了,换了就好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用电池可以,用电源不行蓝屏的,CPU坏了,换了就好

插电拆机发现cpu没有高温。也有cpu坏了的问题吗

网友B:
发来换u,这个代码99.9% u坏

网友C:
可以把CPU降频试试,如果降频可以用,估计是CPU挂了

网友:
初八开门红,第一台就是CPU坏了,客户反映蓝屏叫我上门装系统,还刚刚说价格就直接把钱转过来了,这么愉快的客户很少遇到了,看到客户的机器第一眼直接插入三个U盘(总有一个可以识别是吧)结果都是蓝屏21a,拆机拔掉硬盘,还是一样,以为是BIOS问题,给客户说主机硬件问题,需要搬回店里检测,最后替换到cpu可以了。(客户现在带孩子不玩游戏了,给他上了一个50的办公u,坏件直接用袋子装好,胶带直接贴在机箱外壳上)

网友:
第二台,开年红,去年的电脑卖完了,开年准备装一台新电脑摆在店里,tb购买u,到货后卡logo,进pe自动重启,更换同型号的内存(我有8根库存8g/16g不等,其中3根进去都会出现问题),更换测试的亮机cpuOK,能正常使用,说明其他新配件没有问题,直接u给退回去了,亏了12元运费;这种贵的东西还是本地调货吧,质量参差不齐

网友:
用电池开机使用一切正常的话,这种就是主板问题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发来换u,这个代码99.9% u坏

换u大概多少钱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可以把CPU降频试试,如果降频可以用,估计是CPU挂了

降频也不行

网友:
呜呜呜。第一次没降频没设置成功。第二次设置插电源cpu使用50%。能正常使用了。还真是cpu挂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发来换u,这个代码99.9% u坏

按照楼下的cpu降频能插电使用了。好像是cpu凉了。i5 9300h换或者维修大概多少钱

网友D:
几代的机子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几代的机子

i5 9300h。现在降频可以开机以后插电源正常使用。不能重启或者开机的时候插电源不然还是蓝屏

网友:
最喜欢看大神们的评论了,高手如云啊

网友:
换这个cpu 800

网友:
应该是cpu问题可能性比较大

网友:
电源的电压要高于电池的电压,由此可以推断可能是某一路分压电阻出了问题!

网友E:
贵州哪里,我也是贵州的,可以带过来我帮你检测

网友:
这种情况换CPU有点贵,用到开不了机了再换吧

网友F:
电池开机正常,电源蓝屏多数是U的问题,降频之后可以正常使用

网友:
很好的帖子,学习了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贵州哪里,我也是贵州的,可以带过来我帮你检测

我在毕节黔西

网友:
引用 网友F:
电池开机正常,电源蓝屏多数是U的问题,降频之后可以正常使用

确实是这样。降频后能使用

网友G:
这种情况是不是CPU本身质量不良

网友:
换CPU吧 只有换

网友:
引用 网友G:
这种情况是不是CPU本身质量不良

是飞行堡垒这个机子就容易坏cpu。垃圾坠机堡垒

网友:
都WHTA错误了,这种硬件问题了,

网友H:
发来换u吧,给你打无铅,改散热,包不返修

网友:
贵阳本地维修,现货更换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H:
发来换u吧,给你打无铅,改散热,包不返修

换u多少钱。cpu是i5 9300h

网友:
这种故障一般就是CPU的问题了,有的进不去pe也是CPU故障

网友:
直接跟你讲,不是适配器问题,CPU可能性很大~

网友:
发来换u,这个代码99.9% u

网友:
系统刷过了嘛