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安装经验]
如何选择适合自己电脑的系统

楼主(2023-02-02):
各位师傅,我们在给电脑安装系统的时候,如何根据电脑的配置,选择适合的Windows系统,避免给电脑安装不适合的系统,造成电脑卡顿,有没有什么经验或者技巧可以分享一下吗

网友:
选win10就完了

网友:
现在一般新买的电脑,安装window10就可以,但是有些用户买了几年的电脑,安装Windows10和11就比较卡

网友:
最近老是有朋友在问小鱼儿yr,“我的电脑该安装什么系统才流畅不卡”,“我该安装什么样的系统才适合我办公”,“我打游戏该安装什么样的系统才适合”,“我的配置能不能安装Windows 11系统”等等,那么今天小鱼儿yr就“什么样的电脑该安装什么版本的系统?”做一个详细的总结。
从时间上选择

①2023年左右的笔记本建议安装WIN11-21H2版本,此版本是专门为笔记本而封装优化设计的,支持人脸识别,支持指纹识别。
②2023年左右的台式机建议安装WIN10-22H2版本,稳就一个字。③2020年左右的电脑建议安装WIN10-LTSC2021版本,没有多余的自带APP,办公游戏都流畅。如果是带指纹识别或人脸识别的笔记本,还是建议装WIN11-21H2。④2017年左右的电脑建议安装WIN10-2004或者WIN10-LTSC2019版本,基本上没BUG,内存占用很小。
⑤2014年左右的电脑建议安装WIN10-LTSB或者WIN7-64位。别奢望最新版本的系统。要安装适合的系统,用着流畅才是最重要的。⑥2011年左右的电脑看内存,内存2G安装WIN7-32位,内存4G或者大于4G安装WIN7-64位。⑦2008年左右的电脑,没必要重装系统了,扔了吧,实在不想扔,那就装WIN-XP系统将就用吧。
从配置上选择

①2G内存的电脑建议装32位系统,4G及以上的系统建议装64位系统。否则,如果4G及以上的内存装32位系统则会出现只能用3.7G的内存,其他内存吃灰躺平。如果2G内存装64系统会非常非常卡。②WIN-XP不建议装在内存4G及以上的机器上,且最高只支持到intel 4代平台,高于4代安装则蓝屏警告。③WIN7-32位也不建议装在内存4G及以上的机器上,不建议在Intel 6代以上平台安装,否则鼠标键盘不听使唤警告,或者蓝屏警告。④WIN7-64位建议安装在内存4G及以上的机器上,不建议在Intel 11代以上的平台安装,如果太新的电脑安装,即使安装上,电脑性能也大打折扣。⑤intel 十二代及以上的电脑不建议装WIN10-20H2及以下系统。
从使用上选择

①个人家庭使用可以安装WIN11系统,比如WIN11-21H2。办公环境使用尽量安装稳定的版本,比如WIN10-2004,WIN10-21H2等等。②工业环境使用,建议安装WIN7或者XP,比如工控机。如果是自己安装使用可以尝鲜体验最新版本WIN11系统,比如WIN11-22H2。③如果是帮别人安装使用建议装WIN10稳定版本,除非你想跟自己过不去,那你可以给他装WIN11尝鲜版本~

网友:
越晚发布的系统越大,相对对配置要求越高!

网友:
win10就可以

网友:
电脑新一点就win11

网友:
六代之前的装win7,6.7代无所谓,什么都可以,8-11代装win 10,以后撞11

网友:
老的win7,主流win10或者11

网友:
配置是一方面,个人喜好更需要考虑。最近两年的装11,往前几年装Win10。10年前没有固态硬盘装Win7或8.1

网友:
win10 22h2 比较稳定