索尼 VJS122C11T 风扇不转

楼主(2023-02-02):
  这个机器风扇一直不转,温度高到自动关机,风扇也不转,换了全新风扇还是一样情况,卖风扇的说这个机器有这个通病,请问有哪位知道是什么问题?

网友:
我手里也有同样的 机器   同样问题  ,风扇改长转  ,用了 2天又开始掉电  ,不知道  这机器有什么通病   ,又知道的 麻烦 告知一下  谢谢

网友:
同样机器  同样问题  ,同行说换过风扇 没有好  ,我改过常转  重新做过系统 ,给客户用了2天又开始掉电  ,有同行 遇到同样问题么  ,高知下,谢谢

网友:
我可以修好

网友:
可以修好

网友(2023-03-25):
遇到一样的问题,有人知道怎么解决吗?

网友:
有图纸的话 看下 风扇电路和 温度控制电路吧.与EC这些有关

网友:
我有一台一样故障是5v保险问题   保险测有50欧   换了后风扇就转了
可以参考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