y7000p 2020h 声音不正常

楼主(2023-02-02):
y7000p 2020h 声音不正常,有声音图标,声音不受控,设备管理器声卡驱动正常,玩游戏一会无音,听歌短暂爆音后正常出音量,但不受控制,无音时电脑有点卡顿,外接无音,用蓝牙正常,alc3287更换过,故障依旧,无从下手了,急等高手指点!

网友:
到官网下声卡驱动试试

网友:
BIOS,网上教程,驱动都试过

网友:
我也遇到过,不知道什么问题,最后换板了,是通病,但是没有解决方案

网友:
无音时用手按压显卡,音量正常,怀疑南桥或者显卡部位有开焊器件

网友:
同故障 修了快一星期了!LZ OK没?

网友:
有修好的吗,一样的问题

网友:
为了降低风险,不尝试了,只好还给客户了,

网友:
修好了吗?我也遇到一台这样的问题

网友:
看来是通病了,还没有遇到

网友:
看似小问题,维修风险很大的。

网友(2023-03-31):
我也有一台

网友:
我也有一台 在修

网友:
通病 南桥导致的

网友:
通病吗?有人解决过吗?

网友(2023-07-03):
桥虚焊导致、。

网友(2023-08-16):
我也有一台    ALC3287换过  涛声依旧   测试周围电路都正常  有大神吗?支招

网友(2023-10-24):
换桥看一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