笔记本1650显卡mp2988g显存供电不出,修复有酬谢!

楼主(2023-02-03):
如图。mp2988g已经更换(更换后电压出了0.15左右很奇怪,换回去又没有总感觉买来的芯片是坏的)图纸是参考的。

两个的也一起更换过,没效果

条件的话
en有3.3
vid有0.9(3.3经过两个电阻分压)
psi有1.89
Vcc有3.3
Vinsen有1.2
还缺少什么呢?

芯片有程序?又或者必须买剪板芯片?

故障表现是显卡代码43(检查之后为显存供电不出)

网友A:
MMP芯片  低端蓝天板子上 用于显卡部分供电    属于大四方MP2989类阉割版  简易版20脚小个 MMP芯片 有I2CC脚位 建议使用料板拆件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MMP芯片  低端蓝天板子上 用于显卡部分供电    属于大四方MP2989类阉割版  简易版20脚小个 MMP芯片 有I2CC脚位 建议使用料板拆件

换了5个芯片,确定芯片是好的,也不行,最后发现不是芯片问题。可能是ec或者核心吧。猜测。也没修好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换了5个芯片,确定芯片是好的,也不行,最后发现不是芯片问题。可能是ec或者核心吧。猜测。也没修好

这个芯片带程序。网上买来的散片装上大部分是出0.8V供电,你的不出0.8可能是外挂的mos IC有一个还有问题。买对料板的才能出1.2V或者1.35V供电(GDDR6或GDDR5显存)

网友:
看看外围的条件 ,芯片打下阻值

网友C:
我也碰到了  我这个是 核心供电 无
哎

网友:
网上还可以买拆的料,不用买全新的

网友:
看下条件吧   实在不行找料板吧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我也碰到了  我这个是 核心供电 无
哎

换显卡 核心无电压测电源电压正常否

网友:
前两天修雷神911;不认显卡1650进系统掉电

网友:
对换显存mp2988,认显卡,报43代码,买全新换上,显存出1.35v,完美修复