神舟k650d g4d2时显时不显

楼主(2023-02-03):
神舟k650d g4d2时显时不显,不显时没有CPU核心供电,板子很干净,只有南桥旁边进液,客户不愿换南桥,现在不知如何处理

网友:
换不愿意换桥 换板子

网友A:
这机器bios易出问题。有时候显示有时候不显示,你这南桥的可能性不大啊。显示的时候你烤鸡试了吗,要是长时间没问题,应该不是南桥的问题,可能是小电路问题。细心点。

网友:
确定了问题,客户不愿意解决你还能咋办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这机器bios易出问题。有时候显示有时候不显示,你这南桥的可能性不大啊。显示的时候你烤鸡试了吗,要是长时 ...

看清楚,不显时没有CPU核心供电,怎么是BIOS问题