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工控]
KEITHLEY 2303,2304程控电源输出保护,输出不准维修

楼主(2023-02-03):
          KEITHLEY 2303,KEITHLEY 2304程控电源有个通病,当遇到输出保护,输出不准的问题时,我们可以测量上层板的R307排阻(ORNA2001),阻值为2000欧,如果阻值偏大可以直接换成4个2K的高精度电阻,就OK了。

ORNA2001这个封装很IC的电阻说明书如下

我这里没有2K电阻,用了4组2个1K的贴片电阻串联代替。

网友:
还拔皮了牛B

网友:
你把贴片电阻反过来看一下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