问下这是什么问题

楼主(2023-02-03):
问下这是什么问题,有去休的必要吗。模糊水纹波雪花这种

网友:
这是笔记本 还是台式机显示器/

网友:
好多原因都可能造成这种结果

网友:
不修好怎么用

网友:
论坛大神要不要指导这位客户小白维修呢

网友:
一般都是屏的问题

网友:
用点屏主板一试就知是屏还是主板问题了。是多大屏?

网友:
从图片看应该是显示器,先按下MENU菜单,看看OSD菜单是不是 也一样模糊?如果不模糊那就是信号源的问题。如果一样模糊那就是屏问题。

网友:
替换屏来试试,或者屏线

网友:
先擦屏线插头不行就是屏了

网友:
不是屏线。就是屏

网友:
擦一下屏线看看,还有就是主芯片问题

网友:
这个有点像屏线接触不良

网友(2023-03-07):
嗯。楼上说的都很有道理。都会出现。

网友:
忍受不了时再修一下吧。

网友:
先擦下屏线接口,运气好,模糊没有,水纹电压正常看驱动板,屏坏就卖卖废品吧

网友:
屏问题了,换机器了

网友:
我建议你发帖 讲述的清楚一点,什么机子,什么情况。这样更容易让有经验的人帮助你。

网友:
首先处理一下屏线,或许有收获。
其次刷一下数据,屏参不对也会导致。
另主板和屏均会导致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