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小心Air-14 2019款不触发开关通病

楼主(2023-02-03):
大家新年好,今年第一贴也是水贴
这款机子是通病,去年本来就要发贴出来的结果没时间忘记了,今年又碰到一模一样问题
板号:LA-H091P 1.0版本2019/03/20
锐龙AMD机器。
数字电源插上去待机0.01拆机下来待机3/5V正常

开关怎么按都不行,按重启键就能开机,这问题就在开关的3.3V断线刮开来就可以看见
最后来个进系统亮机图
客户不愿意给密码就没法进系统看配置了

网友:
断线的都有,现在本子质量是差

网友:
下次修到先看这里

网友:
我应该是飞线了

网友A:
开关处进水吧,样本数量不足以论证产品BUG

网友:
没有进水,一般坏这里的话那就是板层薄,插接口主板变形所致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开关处进水吧,样本数量不足以论证产品BUG

没进水。样本不足?去年年底有2台也是这个问题,今年又遇见一台

网友:
断线问题多谢分享了

网友:
这也会自己断开

网友:
大兄弟,你好歹客户的隐私也打码一下啊,这万一客户或者客户亲朋好友看到,这不太好吧,这以后维修价格就没法报了

网友:
没进水断线可能性不大吧

网友:
进系统亮机图,漂亮

网友:
笔记本有重启键?

网友:
果然是通病 哈哈哈 刚好碰到 我连图纸都懒得下载了 省分数 哈哈 这个断线是由于有水分导致发霉 我这个就是这样的

网友:
看样子是通病,下次遇到这种就好办了。

网友:
就喜欢通病,遇见直接秒杀