华硕B85M-K特殊另类掉电维修案例

楼主(2023-02-03):
                 华硕B85M-K特殊另类掉电维修案例

板号:B85M-K    版本:REV.1.01

主板高清图
故障现象:通电 点开关风扇转下停(3秒左右),不会再次上电,必须再次点开关。

   上电瞬间测全板电压正常,唯独无VCOREASUS CPU供电的EN控制三极管容易挂,难道是这里导致?顺手测量了下PQ801D极,实测正常。回到原点。

    跳过供电时序。。。。测APWROK PWROK正常 桥也读取了BIOS25M晶振起振也正常。桥也发出了PROCPWRGD,就是不出VCORE。上示波器CPU供电发现一点动作都没有,看来是芯片条件不满足或者芯片损坏导致的了。

   这里采用的是ASP1255D芯片。测芯片34PVCC 12V正常,1617DVID 5V 正常,18VCC 5V正常。 3EN 正常。关键条件都正常。但是芯片不工作,难道是芯片挂了?想想之前遇到P_VCORE_SHDN#_10TON频率设定异常也有这种现象。P_VCORE_SHDN#_10实测正常,看了下TONSET这个脚相连的电阻。

130K,实测只有4K,锁定故障点。
130K电阻不好找,直接找了个100K电阻进行更换,故障修复。
点开关一会嘀嘀嘀报警,测CPU供电已经正常产生,没有偏高偏低。
亮机图:
  论坛的小伙伴们新年快乐, 疫情已经过去。。。我相信大家的生意都会越来越好 越来越旺 新的一年顺风顺水顺财神。。。最后尾声我想得到大伙的分,大伙抖抖发财的小手给我加加分

网友A:
V星B150不出CPU供电 IC RT3606BC    请问咋修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V星B150不出CPU供电 IC RT3606BC    请问咋修

杀 TON  电阻 通病

网友B:
V星B150 这款  修很多基本都是 TON 电阻阻值不正常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V星B150 这款  修很多基本都是 TON 电阻阻值不正常

哦 一般多大的电阻

网友:
越来越好!一起加油!

网友:
学习了,这种电阻问题看似简单啊

网友:
h61时代,ton电阻还是见有,8系以上接触比较少,就不知道了。

网友C:
TONSET 是什么意思 小白问题勿怪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TONSET 是什么意思 小白问题勿怪

频率设定 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没有点位图,电路图的我,哪知道每一颗盲字元件是多少值呀!现在的国内产品,做的比日本人还要可恶!从来不配电路图!修都没法修!我们这些老一代维修人,苦它日久矣!

网友:
搞维修还是需要耐心和清晰的维修思路才可以啊,缺一不可啊

网友:
华硕的ASP1255D频率设定电阻是通病了,

网友:
技术牛逼啊 大哥

网友:
技术牛逼啊 谢谢分享        没有图纸不好搞哦

网友:
这简直是大型现场教学

网友:
帖子写的很详细

网友:
怎么我的也是没供电,这个电阻也换了

网友:
thanks for sharing. i have same issue

网友D:
chenhaolong1990
可以加分的。。。
详情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可以加分的。。。

网友:
频率设定脚,这在笔记本上也常见此故障

网友:
越来越好!加油!

网友(2023-03-11):
上次遇到相同的问题没有修好,多谢楼主分享,下次在遇到就会了

网友:
去一般都直接换芯片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