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surface]
接修surface book2 13寸进水不开机一例

楼主(2023-02-03):
接修一台13寸的surface book2,说是进水了,当时来的时候是开不了机的。

拆下上面单独插上充电器,发现是能开机的,那就说明是下面出现问题了。
没错又是修下面,surface book系列上面一直也没啥好修的,顶多就换个CPU,还是下面问题更麻烦,更复杂。

来看看怎么回事吧:
拆开看到这么位置进水比较明显,其他就得拿下主板再看了:

拆下主板看到就这里腐蚀比较严重:

看下另外一面,原来是一个电呀,那这个烧了也没啥影响呀:

于是裸板上电,发现待机偏大:

上设备发现EC发热:

这个位置都有些发黑了:

发现EC的主供电里已经有一个供电阻值只有35了:

我草,居然有掉点,我必须暗自责怪自己一下,时间大概是5秒钟把:

哦,原来是空点呀,下次注意,空点掉了也不太好,不够完美:

更换好的EC:

焊回EC发现阻值已经正常了:

裸板待机已经恢复正常:

主供电已经出来了:

已经能充电了:

哈哈哈,这里大家都懂得:

给主板穿上衣服:

可以看到,接口都是干净的,没错,水是从键盘进去的:

按照流程,所有维修的,都给安排完美散热:

主板进水位置全部清洗干净:

明显可以看到键盘之前是有膜的,还是进水了:

接上上半套,都已经正常充电了:

进系统了:

独显已经识别,两块电池都在充电了:

本以为就此维修结束了,但换个EC这么简单,又好像觉得哪里不对,果然测试发现要想弹出平板只能通过系统弹出,键盘弹出键不管用:

锤子,烦的要死,按照以往的自信,现在已经全部装起来了,插了个键盘测试还是不亮,拆开给大家看看灯键的内部吧:

系统能弹出,键盘弹不出,那问题在按键信号没有被接收,按图纸来看,按键直接连接EC没有去别的地方:

顺便把上次没看懂,这次再看能看懂的信号给大家看一眼,说实在的,surface是有些电路比其他本子复杂的电路设计的:

这是弹出按键去EC的脚位:

于是找了个在修的15寸surface book底座,拿出主板打了下值,发现是450,而我这个板是800左右,我丢,难道是EC没焊好?为了省锡膏,用的是上次不知道什么时候剩下的,都不够丝滑了。真是捡了芝麻,丢了西瓜……

果然重植EC后打值正常了:

按下去的时候灯也亮了,真的是自己搞自己,下次锡膏用完剩下的直接扔掉:

这种机器真的有些奇怪,电池损耗总是随着电量在变,有时显示33%,充几分钟后直接满了。当然这种情况不止存在于这台机器,好多机器都是,已经不是机器的问题了:

前两天换个华硕的电池,没电的时候损耗40%,冲两个循环变个位损耗,真是奇怪……

老规矩,放视频测试几天:

 会员315837100鑫豆2025-7-14 18:02
 会员26845100鑫豆2024-9-5 20:34
 会员1143830100鑫豆2024-5-5 13:09
 会员1149675100鑫豆2024-3-22 21:12

网友:
楼主,分享的挺详细,路过学习了。

网友A:
高手一出手,全解决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高手一出手,全解决

哈哈,也不是什么高手,就是修的多而已

网友(2023-07-09):
楼主surface用的什么转接头啊,求个连接