SLP_SUS#信号不起来,电压0V

楼主(2023-02-03):
接到维修部门大哥的求助,说有几片主板不开机,平台为Jasper Lake;电流只有0.05A,电压只有一个3.3V,5V,1.8A其余电压都没起来,测量发现桥片的SLP_SUS信号为低,更换CPU也没用,让我帮忙看看!拿到手测量一了一下,现象跟维修大哥说的一样。

测量SLP_SUS信号前面的信号给桥片供电的3.3V和DSW_PWROK都正常,难道是CPU没换好,BGA焊台加焊了一遍,果真还是不行!这时候开始看时序图,前面的信号一个个测量,RTCVDD,RTCRST,SRTCRST,32.768K晶振,INTVRMEN,DSWVRMEN,DEEP_PWROK都测量一遍发现CPU的32.768晶振异常,用万用表测量两端信号都是0.489V,正常两边电压有差异

更换完32.768晶振后SLP_SUS 3.3v出来,电流开始跳动,开机正常!大功告成,告诉维修大哥又可以多算几片计件费了。

网友:
走运了  十年难得一遇的精振

网友:
CPU有赚了。

网友:
兆信也有这样的电源啊,不错

网友:
手里有个宏盛的电源,功能可以说跟这个一模一样,按键布局也基本相同,感觉这俩应该是一个厂做的或者其中一个是抄板的

网友:
rtc的时钟问题吧

网友A:
这个小东西引起大故障啊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这个小东西引起大故障啊

是啊,想不到

网友:
楼主的时序图哪里找的

网友B:
能换CPU不会查晶振是认真的吗?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能换CPU不会查晶振是认真的吗?

估计他们没想到吧

网友:
不错不错,楼主总结的很好

网友:
我一般先量电压,再打下波,还不行就换,哈哈

网友:
捡钱的节奏

网友:
晶振坏的真不多,楼主太走运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