华硕H110M-F主板触发不显示,无cpu供电。

楼主(2023-02-03):
华硕主板H110M-F主板问题是无cpu供电、内存和桥供电正常。求高手指点谢谢。

网友:
测CPU部分的供电插口,MOS管,电容,电源管理芯片

网友:
查CPU供电管理芯片工作条件

网友:
七脚无电压二脚1.2

网友A:
VDDP 2.5V那个芯片通病换了就好了。量一下显卡插槽右上那里有个三极管三极管的第一角是2.5V

网友(点评):
此言正解!

网友:
查他的en 供电  BIOS 驱动芯片

网友:
查出CPU无供电,就查CPU供电相关电路

网友:
先打开点位图,然后照电压

网友:
查一下电源管理芯片PG信号

网友:
按照饼哥的时序查,修起来很快

网友:
查下是不是供电短路?短路就从短路开始修,没短路就开始上电测量CPU的供电条件了

网友:
pg相关电路点位图 上下管电压

网友:
按时序修就行了

网友(2023-04-05):
我也有一台不出CPU供电的,没修好

网友B(2023-05-13):
引用 网友A:
VDDP 2.5V那个芯片通病换了就好了。量一下显卡插槽右上那里有个三极管三极管的第一角是2.5V

这个2.5和1.V正常什么问题~~~~~~~~~

网友:
我也有一台也是不出CPU电压~~~~~~~~~~~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这个2.5和1.V正常什么问题~~~~~~~~~

内存电压没出全,所以他按没有cpu供电修,怎么也修不好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