七彩虹z370M-DH主板触发不显,无cpu供电

楼主(2023-02-03):
七彩虹z370M-DH主板开始机不显示、检查发现无cpu供电求维修思路谢谢各位。

网友:
供电  开启  等等

网友(2023-05-22):
检查上下管G级有没有信号呗,再不行往上找PWM供电芯片呗,还不行,看PWM芯片有没有供电,反正就是往上找吧。

网友:
安时序修,内存供电桥供电正常后,才出CPU供电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