战神z7m t58 n85h0通病 开机没cpu 显卡显存供电

楼主(2023-02-03):
小白献丑了,听君一席话,胜读十年书
开机没cpu 显卡显存供电  没有内存VTT_MEM0.65v 供电 上电电流0.24a
测量发现ALL_SYS_PWRGD以上的电压都有了,就差DDR_VTT_PG_CTRL就出内存VTT_MEM 0.65v了,可是DDR_VTT_PG_CTRL直接从cpu出来。让人懵逼

偶然搜到饼哥说:厂家工程师乱画,需要CPU收到VCCST_PWRGD才能发出DDR_VTT_PG_CTRL

直接定位到q36,经过测量发现2脚开启才2.几  六角VCCST_PWRGD 0v    于是更换就好了

为什么说是通病,以前遇到过一次一毛一样的,没修好。也可以说是小六脚通病吧

网友:
感谢分享经验,学习了。

网友:
还是月饼牛啊

网友:
兰天板子6角复合管易坏是通病

网友(2023-07-28):
蓝天的板还是问题多啊

网友:
ALL_SYS_PWRG  出来没

网友:
2脚应该为0V啊,应该是5脚没把23脚拉低。软击穿?

网友(2023-08-27):
逻辑电路,有图纸就好查