核心频率为0,显存频率为0

楼主(2023-02-03):
朋友送了张蓝宝石RX570 4G超白金矿卡,打算装到自家电脑上玩玩游戏。
因为本人是小小白一枚,非维修出生,按网上的教程拆了机、清了灰,换了硅脂。
同时,查得显存芯片为海力士,AMD核心,核心编号215-0910052,上机GPU-Z检测如下图:

驱动精灵更新驱动后显卡正常识别,从techpowerup下载原版BIOS刷入,GPU-Z检测核心频率为0,显存频率为0,见下图:

鲁大师跑分失败(见下图),接独显也无视频输出(已在BIOS中设置为独显优先):

到AMD官网下载官方驱动,更新后鲁大师跑分成功,得分17W+(见下图):

刷双BIOS后GPU-Z检测,核心频率和显存频率依然为0,独显依然无输出,刷海力士RX580 BIOS故障现象一样(目前没有强刷过)。

请各位大佬们帮忙分析下原因,给小弟一些指导意见,在此跪谢了!!

网友A:
是不是显示器插在集显上了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是不是显示器插在集显上了

谢谢大佬指教,之前VGA接的集显,DVI接的独显;刚断开VGA试了下,依然无视频输出,直接进待机模式了

可以肯定的是,显示器DVI接口和线肯定没问题,因为我之前有张1G的独显,用的就是DVI接口,可以正常显示

之前1G的独显核心频率和显存频率都是有数值的,视频输出正常;这个矿卡核心频率和显存频率都是0,没有视频输出,所以个人觉得这两者是有联系的

现在就想知道“核心频率和显存频率是0”是什么原因,可以故障有哪些?

网友C:
引用 网友B:
谢谢大佬指教,之前VGA接的集显,DVI接的独显;刚断开VGA试了下,依然无视频输出,直接进待机模式了

可以肯定的是,显示器DVI接口和线肯定没问题,因为我之前有张1G的独显,用的就是DVI接口,可以正常显示

之前1G的独显核心频率和显存频率都是有数值的,视频输出正常;这个矿卡核心频率和显存频率都是0,没有视频输出,所以个人觉得这两者是有联系的

现在就想知道“核心频率和显存频率是0”是什么原因,可以故障有哪些?

刷之前会显示吗?ch341a有吗?编程器刷试试。不然就用testever这个软件测显存,不太了解双bios只能给这些建议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刷之前会显示吗?ch341a有吗?编程器刷试试。不然就用testever这个软件测显存,不太了解双bios只能给这些 ...

谢谢哥的指导,刷之前也是显示的0。刚看了下测显存的教程,需要硬盘,等我搞个硬盘再来测,有结果了反馈您

网友:
你这个有可能是显存变过的,我的就是470公版4G改8G的。用它的就可以,从网上下不管8G 4G的都不识别。

网友D:
和你故障差不多,显存都是0。
在闲鱼买了块p106的矿渣尸体回来练手。原来是掉件,补全后一会工作一会不工作,下个图纸慢慢扒,一阵瞎搞工作了。

但上机后常兰屏,用gpuz查显存也为零。还报10的错。驱动装不上。刚拿到时显存下有不少焊油,应该是修过。猜应该是显存问题。

网友:
我也有一个,正在研究中。谢谢分享

网友:
我感觉是BIOS不对啊

网友:
我总以为200以下的不值修的

网友:
读到bios,那么核心工作了,也不是bios不对,那么查pcie复位A11到核心和供电主控的上拉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和你故障差不多,显存都是0。
在闲鱼买了块p106的矿渣尸体回来练手。原来是掉件,补全后一会工作一会不工作,下个图纸慢慢扒,一阵瞎搞工作了。

但上机后常兰屏,用gpuz查显存也为零。还报10的错。驱动装不上。刚拿到时显存下有不少焊油,应该是修过。猜应该是显存问题。

你这就没读到bios

网友:
哈哈这种故障要么背面核心周边的小电阻碰掉了。要么显存附近的电阻碰掉了。和软件关系不大

网友E:
可能是显存坏了 我有一个一样的问题 检测核心 供电 没问题 就剩下显存了 三星的显存真的很垃圾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可能是显存坏了 我有一个一样的问题 检测核心 供电 没问题 就剩下显存了 三星的显存真的很垃圾

哈哈有些矿老板喜欢把好的显存拆了换成坏的,因为不是原卡的,后面的识别电阻没改位置。所以识别不到就显示频率为零。简直笑死了

网友:
路过学习了,谢谢各位大佬的经验分享

网友(2023-03-11):
识别电阻识别不到就显示频率为零

网友(2023-07-23):
感觉是BIOS不对