华硕主板h110mf,内存边上掉的电容是什么型号?求助

楼主(2023-02-03):
华硕h110mf主板内存插槽和显卡插槽之间掉了一个0402的贴片电容,哪位知道是啥型号?谢谢大家

网友:
各位大佬有知道的吗?掉之前可以开机,掉了后诊断卡报内存问题。风扇都转,不显示了:kuqi:

网友A:
MLCC 4700pF/50V(0402)X7R 10%
YAGEO/CC0402KRX7R9BB472 <G>

网友:
是一个电容,不是电阻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MLCC 4700pF/50V(0402)X7R 10%
YAGEO/CC0402KRX7R9BB472 <G>

非常感谢啊!确认是0402贴片电容 4700pf,50v,x7r,10%是吧?

网友:
找个大小差不多的补上就行