HP机子 板号la-b972p不触发

楼主(2023-02-04):
HP机子 板号la-b972p不触发,主板只能量出19V和一个电感上的3.3V,别的电感都没电,按键处有3.3V,按下按键时也是正常拉底的,现在不知道怎么搞了
不触发

网友:
描述太简单了

网友:
5v找短路点吧

网友:
5v没出来,所以你按开关没用。 流程是3.3ldo-EC的avcc-ecrst-suson-3/5V en。最最重点的是,这玩意你要用惠普原装适配器,不然ac不识别。坑爹玩意