佳能2204ad侧门抵传感器的柱子断了 就地取材 通病改造

楼主(2023-02-04):
佳能2204ad侧门抵传感器的柱子断了 就地取材 通病改造

网友A:
拍照的光线太亮,有点没看清楚,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拍照的光线太亮,有点没看清楚,

不是看屏幕  机器盖上盖有运行的声音就说明传感器成功识别了

网友B:
我还以为是粘502或者是AB胶,好家伙直接上膨胀钉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我还以为是粘502或者是AB胶,好家伙直接上膨胀钉

钉被塑料管夹得很紧  拧的很紧比ab胶还结实 这种明光面的塑料用AB胶也不是很牢固的

网友(2023-12-09):
这种方法很实用,操作也简单,材料也容易找。

网友(2024-01-19):
厉害了,思路清奇

网友:
我是用火烤板正