Bios文件格式的问题

楼主(2023-02-04):
经常需要刷bios,可有时候下载的不是bin文件,请问怎么转换呢?

网友A:
rom、bin和无后缀格式的BIOS程序可手动添加一个.bin就能直接写入了。有的exe格式就需要转换工具,有的用7Z压缩软件解压也行。我只晓得个大概,没有细研究过,论坛上下载的程序一个不行可多下载几个啊,BIOS程序还是很好找的,比图纸和点位图要好找得多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rom、bin和无后缀格式的BIOS程序可手动添加一个.bin就能直接写入了。有的exe格式就需要转换工具,有的用7Z压缩软件解压也行。我只晓得个大概,没有细研究过,论坛上下载的程序一个不行可多下载几个啊,BIOS程序还是很好找的,比图纸和点位图要好找得多。

好多是fm.f13这些格式的,我不知道怎么用

网友:
使用不同的方法,可以提取,

网友(2024-08-09):
直接就刷,一样的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