拼多多买的笔记本,重装系统后触摸板和喇叭不能用了

楼主(2023-02-04):
认真求助!不要嘲笑我!这种情况下我要怎么才能查找到触摸板和喇叭的型号去寻找驱动?重装系统后,设备管理器里一大串黄色感叹号,用360,驱动精灵,鲁大师全部检测过了,识别不出来,装不了驱动!甚至连硬件都检测不出来!笔记本本体没有任何标签纸。
问卖家,他说没有任何售后!
我实在没办法了,才来求助万能的网友!

网友:
安装离线版的万能驱动高低版本都分别试一下,没有品牌、型号这些资料就很不好找的。

网友:
找坑爹爹要驱动啊。

网友:
这种本 一般 都是  INTEL 出的那种 安卓 WIN 通用的 CPU
按照CPU型号  找驱动 还比较靠谱
可以 找DELL 或者联想 等 用相应CPU 的 型号 下载驱动试试

网友:
杂牌呀,有的怕是驱动都找不到,只能用通用的了,但关键这硬件是啥都不清楚

网友:
稍贵点的物品,都不敢在那买

网友A:
我接了个攀升的本子也是重装有声卡没声音了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我接了个攀升的本子也是重装有声卡没声音了。

那你最后怎么处理的呀?

网友B:
Intel SST  智音

网友:
还是按cpu型号来找驱动吧。

网友:
这个驱动可不好找   试试驱动总裁吧

网友:
杂牌我碰到几次,有些安装版的可以自动更新匹配,但是触控板驱动一直没解决

网友:
这种机器就是一个坑

网友:
这种杂牌子在网上也不容易找到驱动,可以下载几个万能驱动看看能不能装上

网友:
这种机子好像卖的多好的  经常有认拿来修  一般不接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Intel SST  智音

你说的很对,intel弄这个是干嘛的

网友:
客户那边发给你就可以了

网友C:
这种机器。我告诉你。我备份了驱动了。重装以后都还原不了。。哈哈。
现在遇到这个机器。我基本不接。
关于这个机器的声音问题。好像是要 intel  智音 删除了。就好。

网友D:
引用 网友C:
这种机器。我告诉你。我备份了驱动了。重装以后都还原不了。。哈哈。
现在遇到这个机器。我基本不接。
关于这个机器的声音问题。好像是要 intel  智音 删除了。就好。

具体要怎么做,全盘搜索这个智音,找到删除掉就好还是怎么的,还是把任务管理器里面的感叹号硬件全部卸载?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具体要怎么做,全盘搜索这个智音,找到删除掉就好还是怎么的,还是把任务管理器里面的感叹号硬件全部卸载 ...

1. 设备管理器中有其他设备感叹号,显示名称Intel High Definition Audio;

2. 设备管理器,展开系统设备选项,英特尔智音技术OED显示感叹号;

原因分析:

此问题为系统更新包含驱动更新,导致声卡驱动失效,多见于Intel平台的机器。

网友:
这种电脑找驱动能累死你

网友:
这种山寨本挑的是win10系统版本!如果版本对了,驱动就可以搜到了

网友:
可以用驱动人生试一下。我弄过几台都是用驱动人生弄好的

网友:
我可以打驱动,要手工费,你懂的

网友E:
告诉楼主,这种情况你去找拼多多卖家,让他提供驱动,特别是音频驱动。我搞过一次杂牌本,最后用原来的系统把驱动备份出来,装完系统后再安装备份出来的驱动才搞定

网友:
谁还没掉进过坑

去年接了两台台,也是没有触摸板驱动。,因为在第二台的时候是升级固态,我趁他不在,把它系统做了备份。帮他处理好了这个问题。

今年接的那台,套娃用之前的系统备份(补齐驱动就得了)

网友:
应该弄清楚原来装的什么系统,然后尽量安转正规系统。实在不行就找卖家提供产品资料,不能装系统那就是假冒伪劣产品,需要退货或投诉。

网友:
碰到过,最后拆开看主板和芯片去搜厂家,最后厂家居然把驱动发邮箱过来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告诉楼主,这种情况你去找拼多多卖家,让他提供驱动,特别是音频驱动。我搞过一次杂牌本,最后用原来的系统把驱动备份出来,装完系统后再安装备份出来的驱动才搞定

找过卖家,他说没有任何售后。

网友:
能亮机就这么用吧,还要啥声音。毕竟时候PDD的东西

网友:
10块人民币帮你搞好喇叭行不

网友:
使用PDD的山寨笔记本简直是浪费人生

网友:
用驱动总裁打,

网友:
最后的办法,驱动属性里面找到PID VID按这个搜驱动

网友:
已经弄好了!感谢大家提供的建议!不过有一些办法,因为本人能力有限,比如拆机看厂家型号之类的,没有去实践,其他办法我都实践过了,最后解决问题的是用驱动人生搞定了。

网友:
试一下万能驱动吧,不行的话装一个win11试一下

网友:
要装出厂一样的系统,如果你不知道,只能从WIN7一路装到WIN10!记得32位和64位装一遍!再装驱动

网友:
这事弄不成,我是了几天都弄不成,最后装的usb外置声卡。触摸板就用鼠标的。买这电脑就是闹着玩的,你也给他闹着玩。

网友:
驱动总裁试一下

网友:
这不是笔记本,这是二合一本。是灵动的处理器电脑属性里应该有Z3735、Z8300\Z8350等。这个用普通系统是打不上驱动的。我有专用系统,但是我没网盘给你传。

网友:
以前我找电脑店里他们的PE都进不去,后来我自己找IT天空的usbos\u启通都可以进。但是驱动打不上。后来找的专用系统

网友:
戴瑞笔记本模型

网友:
不不不,你重启一下,部分笔记本你要重启才识别

网友:
再买一台这样的电脑,备份驱动后退货试试

网友:
果然还是拼多多,,,,,,,,,,,,,,,,,

网友:
得装i0串行总线驱动 还有那啥管理引擎驱动才行貌似

网友:
这电脑看这厉害的很啊

网友:
就这个外观的你还敢装系统