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V330-15IKB 键盘字母不能输入

楼主(2023-02-04):
  联想V330-15IKB 版号LV315KB MB键盘字母不能输入数字及功能键正常 空板外接键盘一样 求助各位指点指点(进液机器)

网友:
同问题求指教

网友A:
看你主板有飞线,肯定还有断线

网友B:
没有打 键盘接口的  对地值?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没有打 键盘接口的  对地值?

阻值打了  730左右 都正常啊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看你主板有飞线,肯定还有断线

找一圈了   没找到哪里断线啊   也不知道那个信号控制啊

网友:
是不是ec挂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