精影gtx660ti显存通道是怎么算的啊

楼主(2023-02-04):
a通道有4颗显存吗

这怎么看哪颗显存坏了

这怎么看哪颗显存坏了

网友:
要善用搜索,这个也是论坛备份的

网友(点评):
非常感谢大佬的支持

网友:
有一个软件测试

网友A:
不行我给你砍一刀,变成1G

网友:
我看相似核心 嗝屁了呢

网友:
你是A0有问题,660TI  A通道      A0 正反面两颗算一个通道,     A1 正反面2个算一个通道。

网友:
现在才说  我卡都出了 还换了3个显存没换对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不行我给你砍一刀,变成1G

你会改BIOS

网友:
先查显存供电电阻,而后是换显存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