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其他]
求助,HP 820 G3 BIOS该刷哪一个?

楼主(2023-02-04):
向各路大神求助,小白先行谢过。

求助1:HP 820 G3有两个BIOS,一个是U365,一个是U366,该刷哪一个?

求助2:这种BIOS用编程器刷,可以用测试夹吗?还是一定要拆下来刷?

网友:
需要拆下来刷

网友:
谢谢啊,我用夹子怎么弄都弄不好,请教一下,是拆U365这颗刷就可以了吗

网友:
夹子夹好就可以

网友A:
U365,而且必须拆下来刷,用夹子的是小白吧,这是贴片bios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U365,而且必须拆下来刷,用夹子的是小白吧,这是贴片bios

请问大神,820 G3拆下后,装回容易吗?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U365,而且必须拆下来刷,用夹子的是小白吧,这是贴片bios

再次请教,820 G3有什么方法,可以不刷BIOS,获取BIOS setup密码吗?

网友A:
引用 网友B:
再次请教,820 G3有什么方法,可以不刷BIOS,获取BIOS setup密码吗?

只能刷bios,这种贴片bios要用风枪吹,加点焊油,有一大块接地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只能刷bios,这种贴片bios要用风枪吹,加点焊油,有一大块接地

谢谢大神,可怜小白从没焊拆过