戴尔T3500工作站X58主板,插拔CPU供电才能正常开机

楼主(2023-02-04):
戴尔的T3500工作站,X58主板,w3503的双核处理器,故障很奇怪。直接开机,不跑码,前面的灯1和2闪烁,硬盘灯常亮,然后掉电,但是风扇不停,一直在转。。。奇怪的地方来了,只要这时候把CPU供电拔掉,风扇就停止转动了,然后把供电再插上,然后开机,机器就正常点亮了。反复试了很多遍,都可以,只要拔一下cpu供电,就可以了。然后断了电再重新开机,又恢复之前的状态,插拔一下CPU供电,就又好了。

网友:
不要光看,发表意见啊

网友:
换个电源看看

网友A:
是不是用手按压下主板也会好,或者看下cpu地下有没有虚汗,氧化

网友:
开始也是怀疑电源,换了一个,故障不变,还是这样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是不是用手按压下主板也会好,或者看下cpu地下有没有虚汗,氧化

cpu座子看起来没有问题,cpu触点很亮,也没有氧化。而且我换了一个U,还是这样,

网友:
什么样的怪事都有,有碰到这个问题的,以后试试,把电源换成普通电源试试,8P供电

网友B:
CPU的8P供电,只接4P,一点问题没有了,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CPU的8P供电,只接4P,一点问题没有了,

还是电源问题

网友C:
我记得这个板子上有个CPLD控制上电时序,你这个估计是时序出问题了,不好修

网友:
不是电源问题,测试了一下,插8P任何一个电源都不好用,只插4P就可以。后来发现CPU供电8P中的4P竟然是给5V供电的,不插这4P不影响5V,插了以后,5V直接拉低到4V,然后就不开机了。后来直接把这一路的mos断开了,一切正常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我记得这个板子上有个CPLD控制上电时序,你这个估计是时序出问题了,不好修

把不给CPU供电的那一路的mos直接断开了,现在一切正常

网友:
检查一下是不是虚汗的地方

网友D:
引用 网友B:
CPU的8P供电,只接4P,一点问题没有了,

这个要接8P要不给你各种故障!我用的就是联想X58

网友:
还是要先易后难,先能代换的代换,快速确定故障点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这个要接8P要不给你各种故障!我用的就是联想X58

目前一切正常