华为MateBook D型号PL-W09不识别电池维修 附官网合成BIOS

楼主(2023-02-04):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接同行一台华为MateBook D笔记本,机器型号PL-W09,板号:DA0H95MB8E0 REV:E  HF。故障现象不识别电池,

               机器可以正常充电,可调电源充电电流也正常,单独用电池也能正常使用,电池换过故障依旧。拆机测量电池接口对地值,电压值    都正常,判断电路应该没问题,那就先刷个BIOS看看吧

            系统下升级提示先插入系统电池,升级个BIOS还要检测电池,关键就是检测不到电池我才来升级的呀,想偷懒是没戏了。

       没办法只能用编程器了,官方升级程序下提取的BIOS有8.6M,只要把头尾砍一下,然后把原机器序列号信息复制过来就可以刷了,

   刷完装机电池充电进度条终于出来了故障完美解决。发出来给大家看看下次遇到这款机器不认电池的可以少走弯路。

   附上官网合成BIOS

网友(2023-03-25):
求教这个bios咋合成

网友:
前两天我碰到一台华硕,也是不识别电池,可以充电也可以放电,就是不识别,打值电池接口两个数据引脚一个540,一个480欧阻值,连到ec,我就订了一个ec 20块说是包写好程序的,其实我知道华硕的很多买空ec就可以了。货到换上还是一样不识别,最后刷一个bios就好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