苹果A1466用电池开不了机

楼主(2023-02-04):
苹果A1466用电池开不了机,820-00165-A 收到机子不触发,检查公共点保险短路,CPU边上电容烧了,更换后电脑开机正常,用电池开机风扇转一会就停了不启动,用电池和电源一起也是能正常开机也能充电,拔掉电源不掉电,就是用电池开机不起来,用原电池公共点电压7.1V电池上芯片有烧了,换了电池8.11V,用电源8.5V,这个电池电压正常吗?各位师傅有碰到过这样的问题吗?

网友:
这个还是开机电路有问题,如何排除电池没有问题,主板还是有开路

网友:
这个问题可以加我QQ:1146133845,方便技术交流

网友:
有遇到,不行就发给我,帮你修,

网友:
之前是不上电,12V短路,Cpu处电容击穿。现在问题是主板也烧了。

网友A:
电池要是认得到,能充电,那先把F7140换掉试试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电池要是认得到,能充电,那先把F7140换掉试试

换过了,触模板坏不知道会不会影响,接口有进液体,洗完变不能用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