焊接技术差导致故障扩大

楼主(2023-02-04):
维修一台华硕p8h61,焊接主控芯片。结果因为焊的不好导致故障扩大,cpu也烧了。
qfn封装芯片感觉有点难焊,还得多练。基础扎实很重要。

网友:
温度要控制好

网友:
也不要灰心,熟能生巧

网友:
从别的主板拆过来的,可能好焊一点,网上所谓的全新货就有点难了。好的焊膏也是关键。

网友:
焊完后,要检查及测量一下呀

网友:
谁都是从这个时候过来的  多多练习就好了  加油

网友:
焊完后把芯片清洗干净,仔细观察有没有对错位、脚空焊、连锡等,打一下MOS管控制极的对地值。反复确认没问题,再通电。

网友:
多练习练习吧

网友:
可以先在配件主板上面练习,等熟了后再上手维修,焊接就是靠多练

网友:
了解了焊接的过程,然后去多练。

网友:
PWM芯片一定要焊好,否则输出电压太高的话肯定会搞坏U的

网友:
都是这么过来的,用好一点锡和助焊剂

网友:
做了差不多10年维修,哈哈,手工从了解铬铁开始,好铬铁事半功倍

网友:
@zhuwancheng

你有没有想起一些什么过往

网友:
控制好芯片底部和焊盘中心上的锡量,加热能看到芯片向下吸住,最后就是补锡,保留住原来的锡相对更容易,下的时候注意尽量少破坏芯片饱满的焊锡。

网友:
同样,我也是手不稳,总焊不好

网友:
想做维修,首先工具很重要,第二,调温,,第三,练习,第四,焊油。好像这几个条件,楼主都没具备

网友:
好有耐心的师傅们

网友:
自己平时多练练焊接技术,焊接后把芯片清洗干净,仔细观察有没有对错焊位、脚空焊、连锡等,打一下MOS管控制极的对地值。反复确认没问题,再通电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