Y9000p2021笔记本独立显卡测试结果,大神们帮忙看看!

楼主(2023-02-04):
这是显存或者核心体质问题还是有虚焊?刚开始独显直连直接黑屏,花钱请人改了bios屏蔽独显就亮机进系统了,不识别显卡,驱动打不上,测试独显直连不确定测的是不是独显,咋办?刷回原来的bios是直接黑屏,logo都不显示!

网友A:
找人屏蔽独显?这机器开机F2 就可以选择 混合显卡,混显独显不工作也可以进入系统,放电默认就是混显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找人屏蔽独显?这机器开机F2 就可以选择 混合显卡,混显独显不工作也可以进入系统,放电默认就是混显

关键是放电以后黑屏,logo都不显示,只有把人家加工过的bios刷进去才能亮屏,要不啥也干不了

网友:
刷回原来的bios,可以外接显示器然后修改bios设置试试,内屏黑屏外接也许显示

网友B:
死磕显存报错 基本是核心坏了  改核显还请人改 天啊   你直接外接花屏肯定 在进BIOS改就好了

网友C:
引用 网友B:
死磕显存报错 基本是核心坏了  改核显还请人改 天啊   你直接外接花屏肯定 在进BIOS改就好了

看清楚,刷原厂的完全黑屏,根本没有任何显示,你教教我怎么设置

网友B:
引用 网友C:
看清楚,刷原厂的完全黑屏,根本没有任何显示,你教教我怎么设置

那是BIOS设置了独显直连懂吗 这种显卡报错独显直连要么黑 要么花 你外接一般就是花 你外接进BIOS把独显直连关掉 用MATS测试看哪颗报错就可以了  在测和显卡的阻值  看是显卡引起的 还是显存引起的  你会不会修显卡?

网友C:
引用 网友B:
那是BIOS设置了独显直连懂吗 这种显卡报错独显直连要么黑 要么花 你外接一般就是花 你外接进BIOS把独显直连关掉 用MATS测试看哪颗报错就可以了  在测和显卡的阻值  看是显卡引起的 还是显存引起的  你会不会修显卡?

就你会修,你是瞎还是蠢?看不见设置独显直连以后是完全黑屏?原机屏幕都黑屏根本进不去系统外接屏幕上哪亮屏花屏去?用核显进的mats选的测试3070独显,就是上边的四颗报错几十不到百,我没见过这情况才来问的,看都不看上来就是嘲讽,显你有能耐是吧!你给我演示演示完全黑屏怎么设置bios

网友:
好尴尬发v就叫你不好好就几把尴尬很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就你会修,你是瞎还是蠢?看不见设置独显直连以后是完全黑屏?原机屏幕都黑屏根本进不去系统外接屏幕上哪 ...

你还是在迅维 好好学学吧

网友:
Y7000P 2020款扣了电池后默认是独显直连,独显坏了屏不亮外接也不显、不好改成核显,Y9000P应该也是一样

网友D:
要修改BIOS,默认刷好就集显!人家叫你改BIOS不是要你亮机去改!而是要用软件打开BIOS改!改好再刷到BIOS!再开机测显存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死磕显存报错 基本是核心坏了  改核显还请人改 天啊   你直接外接花屏肯定 在进BIOS改就好了

人家都说了,不该BIO S,内外都黑屏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要修改BIOS,默认刷好就集显!人家叫你改BIOS不是要你亮机去改!而是要用软件打开BIOS改!改好再刷到BIOS!再开机测显存

这个如何改?迅维实地也没教吧

网友:
可以先把显卡烤一下再试试

网友:
不行显存两颗两颗的换了试。大概率是显存吧

网友(2023-04-01):
引用 网友A:
找人屏蔽独显?这机器开机F2 就可以选择 混合显卡,混显独显不工作也可以进入系统,放电默认就是混显

好像是默认独显直连,