怀疑手机屏幕坏了,用什么方法测试

楼主(2023-02-04):
各位师傅,我们平常手机屏幕如果有问题或者新买的屏幕安装完成后,要怎么测试,是和电脑一样通过软件测试还是有其他的方法,请师傅指点一下,如果是软件的话,请帮忙推荐一个,谢谢大家

网友:
开维修店的建议购买屏幕测试仪,网上有的卖,市场卖屏的大多都是用测试仪。

网友:
一般手机都有工程测试模式,可以进去看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