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维修求助]
求助各位大佬IPADMIN4维修故障

楼主(2023-02-04):
原本MINI4主板是坏的,我买了一块主板,然后换好之后出现了 耳机孔插入没声音,自动亮度选项消失了,前置摄像头无法使用,其他的功能没问题。
好奇了 到底是怎么回事

网友:
自己把上面的排线拆坏了呗

网友(点评):
应该不大可能的,毕竟前置摄像头和左边的光感应器是2个插槽 不可能都坏了吧??

网友:
坏了,寄给迅维维修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