HP Q201 不触发修开机后又有新问题 请教大pe

楼主(2023-02-04):
一台HP Q201 来时不触发(用的是原装适配器) 该机是按开机键后才出3V5V。先是测量EC所需条件没问题,试着发了一片写了程序的EC,装上能亮机了,但是又出一堆问题  亮屏后先是提示检测到风扇有问题 报错90B,有时亮屏后提示配置CMOS错误,继续按ENTER键可以跳过去进入系统,但是在输入PIN密码界面发现键盘有些按键按不出来,同时USB也不能用,插入鼠标或是U盘,外设能亮灯,并且也听到系统有插入USB设备的提示音,但就是不能使用USB功能  因为键盘有些按键失灵,所以也无法输入密码进去查看。BIOS也刷过了,还是一个样子。 板子之前没有被修过,真是服了,好不容易修开机了又出一堆问题。现在最大的问题是USB不能用。小板我看了没发现什么不正常 排线两端触点也用橡皮擦过了。各位师傅帮我看看 多谢。

键盘有的按键失灵 拿个新的试了还是一样  加焊EC好了  但是USB还是不能用  设备管理器里面显示无法识别 与描述文件不相符。BIOS里检测也不过。USB接口 5V供电阻值都正常。真奇怪  突然不开机的机器 开机了还会有这么多的问题。

网友:
键盘和ec有关 usb和南桥有关  不触发和ec南桥都有关 要是我就再换ec试试排除ec问题后,测量usb数据线阻值正常的话直接干南桥,干南桥也不好再说,反正干下来的南桥再重新直球装别的机子上也行,不要怕麻烦