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SROCK B250M PRO4不通电求助

楼主(2023-02-04):
ASROCK B250M PRO4

主板测量绿线到IO 59脚有,晶振有起振 开机针有3.3V 按下出发IO 有收到信号

网友:
这个电压有不

网友:
PSON信号断线。

网友(2023-03-27):
同问,有EC有开机信号输出,但是开不了机,新人初学,请大神指教,感觉是南桥问题?怎么检测求解,偶尔自己开机了,然后上面左边四个电感有1.2V,上面两个电感没电,